楼主(2006-10-31):
(call)  fc/sfc   中“存储调用FB的返回地址以及用于DB10和调用FB的背景数据块的选择数据”  怎么理解?????????????
不光这条程序 所有的调用程序 都有这段描述

谢谢了先   急。。。。。。。。。。。。。。。。。。

网友A:
对于Call指令来说,其在调用时需要存储被调用FB,FC的入口地址以及数据,以保证当调用完成返回调用点是程序可以继续运行。而后半句话只是针对一个例子来说,该FB的背景数据块为DB10,所以可以不必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