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6-10-31):
什么叫惠斯登电桥?能不能提供个图?

网友A:
惠斯登电桥就是用比较法测量电阻的一种仪器,它是通过被测电阻与标准电阻进行比较而获得测量结果,图18-1就是它的原理电路。待测电阻RX与其它三个电阻R1,R2,Rb分别组成电桥的四个臂,在A、B两点间连接直流电源E,在C、D点间跨接灵敏检流计G,由于G好像搭接在ACB和ADB两条并联支路间的”桥”,故通常成为电桥。适当调节一个或几个桥臂的电阻值,就可以改变各桥臂电流的大小,使C、D两点间的电位相等,从而使通过检流计中的电流为零。这时电桥达到平衡状态,可以证明,电桥平衡时有

Rx / Rb= R1 / R2

上式是电桥平衡条件,若R1,R2及Rb已知,则待测电阻RX即可求出:
Rx=R1/R2*Rb

通常R1和R2称为比例臂,其比值称为比率,Rb为比较臂,而RX为未知臂。在实际的测量电路中,R1、R2和Rb都可以用标准电阻和高精度的电阻箱,所以用惠斯登电桥测电阻可以达到很高的准确度。

网友A:
呵呵,这也是在网上搜的,顺便我也复习了一下以前学的东西。就是那个图片我i不知道如何上传。谁能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