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1):
程序中是有跳转指令(CJ)的。

网友A:
CJ Pxx
Pxx是什么?

网友B:
XX就是指针吧!?

楼主:
就是有CJ P4 和CJ P5 两处,但没找到P4和P5,这样无法知道要跳转到到哪。

网友C:
在GX DEVELOPER编程软件在读的状态下搜索Pxx,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则跳转程序不一定有

网友D:
除非程序有问题,否则不可能没有P4、P5;

楼主:
我用的是FXGP-WIN。另,请教Pxx是不是在标在梯形图左边的行号处?

网友C:
是的,位置在梯形图的FEND与END之间,子程序与中断程序都是如此,一看就明白的.

网友E:
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输入Pxx,呵呵,最近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