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1):
现在小弟我用的是松下FP0-32C程序控制器,不知道松下系列控制器中的位置控制指令中如F168(SPD1)和F169(PLS)指令 在他们运行结束时有没有如三菱位置控制指令PLSY中的完成标志位(M8029=1)这个类似概念吗?有,是什么呀?各位大侠能指点下小弟吗?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A:
没有,运行时本通道标志位置1,结束清0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大哥哦

网友B:
松下PLC。。。。。一个让人头痛的选择,也不知道怎么来评论这个东西了,反正我是头大了,两路输出脉冲数太少,才6K。如果大一点点两路肯定会出错。只要用上了才知道很多地方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回事。总之我被几个FP0的东西要搞成祌经了。

网友C:
不会呀,我觉得松下的PLC很好用

网友D(2012-04-10):
R903A

高速计数器ch0控制中标志

→对象PLC:FP0,FPΣ,FP-e

正在执行高速计数器指令(F166~F170)时为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