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1):
编码器坏了更换编码器是不是要调角度?怎么调?

网友A:
绝对置编码器才需要对原点,或重新校原点。增量式的不用吧

网友B:
每个品牌都有个自的要求,有些需要专用软件的

网友C(2007-03-30):
我也想知道,有知道sunstar    交流伺服马达sm55-要调角度,怎么调的师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