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1):
我用的三菱A系列的A1SX40模块,用外部电源供电。A1SX40的COM端接电源的+24V,此时去测量COM与输入端的电压为0正常,但当我接一根长点的信号线,一头接信号输入端。另一头什么都不接,再去测量输入端与COM端的电压,显示有10V左右的电压,请问是否正常。A1SX40模块该如何接线?急啊!

网友A:
COM接+24V;
X0~XF接0V对应的指示灯亮;

网友B:
COM端接+24V,输入端子通接0V,表示有输入信号,如果断开表示无输入信号

网友C(2006-12-01):
可能是24V容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