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水一头呀!

楼主(2006-11-01):
用户提出以下技术要求:
用来驱动重型车桥,
1.驱动系统:
电机功率30 KW(A桥)或37KW(B桥),最高转速可达3000转变频调速系统。
2.制动转矩(当1200 rpm时):178Nm(A桥)或196Nm(B桥)。
3.最大输入扭矩:224 N·m(A桥)或306N·m(B桥)。

什么是重型车桥?不知道属于什么系统的组成部分? A桥,B桥和车桥又是如何运作的?

网友A:
行业术语,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一头雾水很正常,车桥,一般指的是底盘(汽车、机动车),你的这个系统应该是双轮驱动的底盘测功机系统,30/37kW的功率并不大呀。

楼主:
谢谢你"我是你的朋友",以前看过你一些帖子,蛮客观的.我这个客户要用变频器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A:
呵呵,一直在做此类事情。

楼主:
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指点什么?你想问什么?说!

楼主:
你通常选配什么系列的变频器?变频器要有什么特殊功能呢?

网友A:
变频器选用工程型的。不要用日系的。如果用,可以选用明电舍的。欧美系列的很多,AB的、伦次的、西门子的、ABB的等等。我用西门子的VC系列或MC系列。

特殊要求,就是要求回馈电网型的、转矩控制模式、转速控制模式、特性曲线控制模式可以自由转换。系统既有道路阻力设定功能、电惯性补偿或机械惯性补偿功能。如果是双驱系统,还要具有无轴传动的同步功能于单机控制自由转换功能。

总之,系统的组成可简可繁,就看现场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