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3网卡驱动的安装

楼主(2006-11-01):
兄弟们帮帮忙:
              我门监视机有两个1613网卡,我安装了驱动,在"设备管理"里看是没有什么问题.可就是在"Set PG/PC Interface "里就是没有,WINCC运行以后就是没有信号上来.是为什么?1613网卡的驱动怎么装呀?

网友A:
1 使用NET软件中的1613网卡驱动安装
2 打开Set PG/PC Interface,点击Install按钮,从弹出的对话框的左面选择Cp1613,点击Install,然后关闭弹出的对话框。
3 分配访问点给刚安装的网卡
4 输入网卡的MAC地址
5 按要求启动机器
6 诊断网卡是否正常工作
7 设定Wincc中通讯通道连接参数
8 激活Wincc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