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1):
本人干电工二十多年了,对高低压电容补偿的设计安装非常
熟悉,可对其补偿原理一直没找到一个比较权威的解释。
     大家都知道对感性负载由于电流不能突变所以电压要超前电流90度
对于容性负载由于电容有一个充电过程其电压不能马上建立,所以电压要迟
后电流90度,无功补偿是不是利用这一原理?
     一台设备(比如电机)在运转时要消耗的无功功率是一定的,有功功率
随负荷的大小变化,负荷越大消耗的有功就越多,相应的功率因数越高,
也就是说我们用电容补偿的是电网的功率因数,有一种说法是电容为设备提供
了无功功率而不再向电网吸取,所以功率因数就提高了,那么电容提供的无功
是从何而来?是不是以消耗有功为代价?
     我在10千伏高压室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在设备都在正常工作时断开补偿
电容,此时进线总柜的电流等于各个分柜之和,然后投入电容(电容柜在总柜之后
和分柜并联)总柜的电流下降了,然后算得各个分柜电流之和减去电容柜电流等于
总柜电流,也就是说投入电容后总柜下降的电流数等于电容柜的电流数,这个结果
似乎证实了上面电容提供无功功率的说法。
     对于电网来说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A:
各个分柜电流之和减去电容柜电流等于总柜电流?
肯定不对,应该是各个分柜电流之和乘以电压的平方冻=总柜电流乘以电压的平方+电容柜电流乘以电压的平方
如果真很接近的话,(不是等于,不可能等于)只有一个解释:电容补偿前功率因数已经很高了

楼主:
回二楼的朋友,事实上是各分柜电流之和减去电容柜电流与总柜电流很接近
补偿前功率因数0.71

楼主:
我的问题很难吗?为什么没人愿意回答?

网友B:
如同电压一样,电流也有无功和有功的。你把你做的实验中所有表是有功还是无功是超前还是滞后都列来,所有表的读数都列出来,大家再来看。

在做理论分析的时候,电流表的读 数误差,也是不可低估的。

楼主:
补充以下:补偿前是0.71补偿后是0.92都是滞后,我想还没有人傻到补偿到超前吧,
另:我想知道的是补偿原理到底是什么?而不是怎么补和补多少之类的小问题

网友C:
看我的博客

网友D:
因为电能在生产中要转化为机械能才能为生产服务,所以就需要用到电动机,而电动机是感性负载,所以电网的功率是有用功率和感性功率,投入补偿电容后,会中和感性功率,电网中的电流就基本上都是有功电流了,所以电流值会下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因为电能在生产中要转化为机械能才能为生产服务,所以就需要用到电动机,而电动机是感性负载,所以电网的功率是有用功率和感性功率,投入补偿电容后,会中和感性功率,电网中的电流就基本上都是有功电流了,所以电流值会下降.
言之有理.

楼主:
老连的博客基本上和我的思路相同,欢迎大家继续探讨

网友F:
电容补偿坏掉一个,或一部份,是否还能起到补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