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1):
各位大侠
大家好:
我公司现有一台FANUC-OT 卧式数控车床,看梯形图图纸时发现图纸上有:R,F,G等文字表示的触点号,请问如何在诊断里 确认此触点是否动作。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接通的话在对应的诊断位会显示为1

网友B(2007-12-12):
它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个1,0状态的,先找到它是哪一位,再对照就行了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每个动作都有一个1,0状态的,先找到它是哪一位,再对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