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1):
没有外接设备,怎么做实验?把编好的程序看看能不能达到要求。

我用的是西门子200。谢谢大家。

用什么命令,能看到各个输入输出的状态。

网友A:
现在编程可以采用这样的办法:
  1、如果你没有PLC CPU那么可以用PLC sim来模拟CPU的工作。
  2、如果你想验证程序逻辑的话,那么可以用模拟来验证程序的正确性,在冶金企业的钢铁轧制上叫Ghost rolling(鬼轧,模轧)。具体做法是,把设备的输出信号接到一个仿真块上,块的输出接到传感器的输入端,来模拟实际设备的运行。举例来说,比如你模拟一个双向阀控制的升降挡板,那么就在阀输出命令给出后的几秒延时后模拟一个限位信号,表示挡板升降到位;如果模拟比例阀,就在它输出上接一个累加器,乘一个系数后来模拟位移传感器。
   用上述方法,你就可以在实验室里把程序的逻辑优化很完美了,到现场调试时就只需要关心现成的信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