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1):
挤出机原电机为电磁调速电机,5.5千瓦.380V.1400转.现改成变频器调速.新购5.5千瓦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380V,1400转.可不可以.应该注意那些事项.
先谢谢了!

楼主:
对不起!原电机电流11.5A.变频器参数数为电流为13A,5.5千瓦.低速运行时间长.

网友A:
低速是多少,变频器的频率是多少?
   两者的区别在于: 因为电机使用的是自冷方式,如果实际运行速度较低时,滑差电机的冷却效果比使用变频器的效果好。
   你可以检测一下使用滑差电机时的速度以及电机的电流。
   我估计,如果运行频率在20HZ以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型号?

网友A:
找变频器销售商

楼主:
多谢各位,我们老板第一次买的是普通电机烧毁了.又买一个变频电机现正常工作.有可能是温度高,散热不好,低速运行.电机连续工作两天烧毁.

网友C:
可以设定一下V/F曲线

网友B:
采用变频电机也要注意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注意保护。再一点就是变频电机的品质应当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