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1):
直线速度
请高手指点一下啊
先谢谢啦

网友A:
计算出编码器每转一个脉冲的直线行程后再根据编码器的脉冲数来获取直线距离。

楼主:
然后通过微分可以计算出速度吗  这样计算误差大不大

网友B:
微分?有那么麻烦?一个脉冲走多少直线距离.一分钟接收多少个脉冲.乘法就行了吧?

网友C:
如果还不明白,请参照上一条。

网友D:
编码器转一周对应的距离除以编码器每周的脉冲数X总的计数脉冲,算出来就是对应的距离;

网友E:
真的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在实际的运行中,PLC的扫描周期与编码器输出脉冲的频率有很大差距所以直接使用编著码器不是很理想的.

网友F:
选一个高分辨率的编码器,2500线基本上就很接近了,4000线的更好

楼主:
高手 真是不少 !!!
谢谢大家!!!!!

网友G:
用PLC内的定时中断读脉冲个数,总脉冲代表的长度除以定时时间 ,再换算成标准速度,我用过,很准的!!

网友G:
速度快精度高,速度慢误差大,蠕动很难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