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1):
本人想使用变频器完成对电机的闭环控制,反馈信号取旋转编码器的编码信号,编码器检测电机的转速,请问此反馈信号如何处理

网友A:
应该使用带PG(测速反馈)类型的变频器

网友B:
我想发帖不知如何发。

网友B:
各位朋友我有几个问题望大家帮忙。1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调速方式有那些?谢谢!

网友C:
LY9988的朋友,你是搞电的吧,如果是那应该有电机方面的书籍啊!如果不是搞电的但对它很关心,那也应该买本电机方面的书啊!
   即使没有书,那用百度搜索一下也可以得到答案呀!
   在论坛上提的问题应该是书上没有或很难找到的东西!
   强烈反对那些自己不动手去查资料,把很容易的事情让别人做,不拿别人的劳动当回事

楼主:
ly9988的朋友
三相电机的工作原理大致是这样的:三相电在电机的对称三相线圈中形成了一旋转磁场,磁场旋转频率和交流电工频相同,磁场切割转子使转子导条两端产生电势差,从而形成电流,电流在磁场中受到力作用(左手定则),从而开始工作。
至于调速,一般有变压调速,变频调速,变极调速。

楼主:
应该使用带PG(测速反馈)类型的变频器

多谢
能不能具体点呢?

网友D:
五楼的你这样就有些偏激了,可能楼上的目的是想让你也温故知新,你不感谢也就罢了,还发一阵牢骚这不太合适吧!论谈就是论坛,你所知道及理解的和别人知道及理解的不一定一样.论坛应该是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