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1):
二. 变频器技术要求:
1、 额定功率:400W;
2、 额定输入电压:单相220VAC±15%;
3、 额定输入电流:10A;
4、 输入电源频率:50或60HZ;
5、 额定输出电压:3相0-220VAC;
6、 额定输出电流:2.2A;
7、 额定输出频率:0-400HZ可调;
8、 防护等级:IP54;
9、 适应环境:环境温度0-55℃;
10、 控制要求:具备摆杆反馈过程PID控制,最高速度跟随外部主速度信号;若摆杆位置超过上限或下限位置,必须有延时停机功能,摆杆回中间位置后重新启动。要满足,200台变频的串口要和主机通迅做为设定。

网友A:
这可能吗?400W,AC220V,10A?开什么玩笑?

网友B:
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C:
找厂家定制吧;

网友D:
工程浩大啊,应该不会是用在一条生产线上吧?

网友E:
我们公司有220V/400W的变频器,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而且价格低廉,我的QQ是396229297,我的邮箱是mlh203242@126.com

网友F:
应该是国产的~~~

网友G:
要定做的,我的QQ 309690081
◆具有485远程通讯功能,方便工厂集中控制生产设备。
◆自动节能运行功能,根据当前负载自动调整输出电压,大大提高节能效果。
◆PG功能,可有效减小转速随负载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