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1):
我们所选用的是两个440连用,一个做主电机用,一个做辅电机用,只有一个线380进线到主电机变频,辅变频由主变频的支流母线供电。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我把主,辅两个变频外接电流表(通过端子排的12 和13接线),但是有一个电流表不显示电流,另一个电流表的数值是两个电机电流的叠加量。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楼主:
哪位大虾给我一下帮助,很急:(

网友A:
此问题很有意思。

首先,建议你采用西门子的技术支持热线来寻求解决。

第二,你两个装置的参数P0771.1 = ?是27吗?

楼主:
领导要求明天解决问题,所以大虾你说的第一种方法来不急了,两个装置的参数P0771.1 = 27。是的!大虾你在帮着想想,好吗?

网友A:
西门子的技术服务热线的响应是很快的。为什么不试一试?

建议,用简易面板(BOP)观察显示参数R0027(两个装置同时观察),是不是都有显示?然后改成R0031(两个装置同时显示)。

如果还是一个有,另一个没有,那说明你的2电机主和从,有一个做工,一个“偷懒睡觉”了。

楼主:
你的qq是?我是新手,我想在qq上和你交流一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