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2):
問;1伺服電机編碼器的分辨率越高代表其可達到的精度越高?
2伺服的Son信號在待机和停止狀態下一定要置off嗎?(否則會造成再生制動電阻,電机過熱是吧?)
3已知滾珠絲杆的進給量是5mm(每轉),編碼器分辨率是131072,怎樣算每脈沖的進給量?
4請各位大蝦發表高論

楼主:
自已先頂一下再說,呵呵!

网友A:
1、对同一个人同一系统应该是这样的,但对不同的人肯定不是这样的,个人水平有很大关系
2、这个可以在驱动器里直接为on,我没发现再生制动发热的现象
3、不一定要设置成131072的,可以取个比较整的数,还有电子齿轮比和脉冲当量相关
4、个人意见,谨供参考

楼主:
當全世界都不理我的時候,只有你不可以不理我,85880527哥哥你每次都很給我面子,謝謝啦,但第三個問題我還不是很懂,怎樣取整數啊,131072不是固定的嗎?計算脈沖當量有公式嗎?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很難但很關鍵,在線等回復

网友A:
这个没说多清楚,应该是通过电子齿轮比来让电机走一圈不是131072个脉冲,你这个131072应该是乘了4的吧.去看看电子齿轮比就明白了,我也好久没调伺服了:)

网友A:
关于那个编码器我记得三洋的伺服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修改,很多年前用过几台,英文说明书头疼死了,安川的不能,台达的好象也可以修改,只用过一次,还用过一款国产的,编码器转一圈为2500X4,虽不能修改但很好使。现在都用的安川的,我只管发脉冲,那些伺服驱动器参数我不去关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