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2):
有哪位同行用过天水华天微电子的压力传感器,型号是 CYB202B 它的红、黄、蓝、黑四根线是怎么接的呀?

网友A:
没有说明书的吗?

网友B:
称重传感器引线功能的具体判断方法
由于不同生产厂家的传感器引线的颜色不同,所以不能以具体颜色来判断引线功能。
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可以具体判断引线功能:
(见前图)
①——②    激励电压输入端(简称输入端)
③——④    重量毫伏信号输出端(简称输出端)
测量引线 测量数据 功能确认
①——② 380±5Ω 输入端
③——④ 350±3Ω 输出端
①——③ ①——④ 300±3Ω 数值相等电桥平衡
②——③ ②——④ 300±3Ω 数值相等电桥平衡
注:若出现不相等的数据时,则表明传感器已经损坏,应更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哪位同行用过天水华天微电子的压力传感器,型号是 CYB202B 它的红、黄、蓝、黑四根线是怎么接的呀?
红,黑线是激励电源线,
黄,蓝是毫伏信号输出线.

楼主:
它的输出是4--20mA电流,正负分别是什么颜色 ,使用说明书找不到了。

网友C:
老信是好人   我只能这么说  他太好了

网友D:
信老师您好:您说的那个压力传感器的输入和输出电阻问题,不同厂商生产的传感器,它们的输入、输出端电阻都是380Ω和350Ω左右吗?望告之。鄙人刚参加工作,大学又不怎么张实课本,愚昧,见谅!

网友B:
应变电阻制作的传感器基本是这个规律!虽然个别厂家的阻值有所不同,但组成规律是一样的!
半导体扩散硅片制作的传感器的阻值比较大,一般在几千欧姆左右.市场上二线制的压力传感器均属此类!

网友D:
非常感谢信老师的辛苦解答,如果有酒我先自干三杯!另外学生还想请教一个问题:三个1吨的称重传感器(应变电阻型)对称安装在漏斗上,对漏斗中货物进行称重。如果其中一个坏了,能否换上一个同厂家,同型号,只是量程为2吨的传感器代替。
还有就是,有些压力传感器是六线制,它只是在电桥的激励端多引了两根线做反馈信号用。请教信老师,我们应该根据什么来选择四线或是六线传感器?说明书上说在远距离情况下要用到反馈信号,它是从电桥输出的毫伏信号在导线上的衰减这个角度考虑的吗。
 辛苦信老师了!信老师看起气色不错嘛,春光满面,一定酒量霸道。有机会一定找老师喝两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信老师的辛苦解答,如果有酒我先自干三杯!另外学生还想请教一个问题:三个1吨的称重传感器(应变电阻型)对称安装在漏斗上,对漏斗中货物进行称重。如果其中一个坏了,能否换上一个同厂家,同型号,只是量程为2吨的传感器代替。
还有就是,有些压力传感器是六线制,它只是在电桥的激励端多引了两根线做反馈信号用。请教信老师,我们应该根据什么来选择四线或是六线传感器?说明书上说在远距离情况下要用到反馈信号,它是从电桥输出的毫伏信号在导线上的衰减这个角度考虑的吗。
  辛苦信老师了!信老师看起气色不错嘛,春光满面,一定酒量霸道。有机会一定找老师喝两盅。
1,三个1吨的称重传感器如果其中一个坏了,暂时无相同配件时,拆除损坏的传感器引线后,继续使用,误差不是很大,等到有配件时再更换.不能用不同规格的代换!
对于三个称重传感器的要求是,同规格量程,灵敏度相同,才能并联使用!若更换时,必须三个同时更换相同规格的!
2,至于四线或是六线传感器的问题,主要看控制器是六线制还是四线制!若控制器是六线制,而传感器是四线制时,将反馈与激励在控制器并联;若控制器是四线制,而传感器是六线制时,将反馈线与激励线并联后接入控制器.

网友D:
谢谢老师哈~~~都不晓得该说什么呢,这辈子真还没遇见过你这么耿直的人!感动!

网友E:
老信你真是個大好人

网友F:
一般来说如果是4-20MA 就2个线有用

网友G:
最伟大的人莫过于毫不保留的把自己的知识告诉别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