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一定知道~

楼主(2006-11-02):
一台电机的星三角启动的最简接法~
请发表~

网友A:
Y/△转换开关。

网友B:
不知以下两种是否是最简单的,方式1的延时靠启动按钮的按下时间长短来控制,由于太简单了可能操作方面不方便,这样的话要么采取方式2好了。

网友C:
,有一种是星三角加正反转的,不知道怎么画

网友D:
最简单的应是Y/Δ起动器了,3楼的图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