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2):
各位高手:
     哪个能告诉我一般接触器的线圈电流有多大,跟额定电流大小有关系没?比如一个400A的接触器和一个63A的接触器线圈电流是一样大还是其他?
    能不能用PLC直接带接触器线圈,或者多少A以上的接触器就不能用PLC直接带接触器线圈了?

网友A:
接触器的线圈电流有多大?真的没有注意!一个400A的接触器和一个63A的接触器线圈电流肯定不一样!简单的想想!400的大哦。
 一般plc不直接带接触器线圈。

网友B:
100----200mA的范围

楼主:
按照kdrjl的意思就是说接触器线圈的电流是很小的,PLC的最大感应性负载为80VA,能直接用PLC带接触器线圈。
是这样的吗?

网友C:
任工说的是线圈的保持电流。
接触器在吸合过程中,线圈的电流是很大的。63A勉强可以用继电器输出型的PLC直接带,400A的最好不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