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2):
请问工控的各位师傅:欧陆514C有没有电势反馈呀?就是说,不用测速机的话能否正常运行(原因是我现在的直流电机不带测速机)?如果有用过的请提示小弟一下!先谢了!

网友A:
尽管我没有用过欧陆的产品,但是略之一二,和西门子的6RA23/28的结构差不多,这个功能在直流控制里,应该属于标准配置。

网友B:
514C是否与512C的说明书一样,对512C来说,可以通过将拔码开关SW3打在ON的位置,则是将反馈方式设置为电枢电压反馈。

楼主:
非常感谢!我已经找到了,它的反馈是SW1-3。原先没有找到是因为有的英文单词我已经不记得了,现在好了。工控家属真是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