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2):
1.5Kw鼠笼式电机的变频怎么做呢
如果用IPM模块用什么型号比较通用?选多大容量的IPM呢?
控制方面选什么处理器比较易用?
第一次做大家多指点~~~3Q先

楼主:
楼上~
现成的变频器一般都比较贵阿,老板不肯买,硬逼着我上马,郁闷~~~
你的产品是什么价位(单相220V输入1.5KW三相电机调速)?具体IPM和MCU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Email联系吧wang9999361@163.com
请附详细产品说明,不然老板不会答应买的

网友A(2013-10-15):
提供高性能的变频器全套生产研发方案

网友B:
1.5KW变频器,现在只要800块钱左右了,很便宜了,亲!
天正变频器,启动未来!

网友C:
帖子很久了,现在,就是几百瓦功率的电机都有小变频器支持的,变频器已经很普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