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2):
调用元件时布线器已经激活,为什么元件不能自动联到母线上,元件两端已经有连线,就是连不上,不知何故?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最主要是你布置的元件端子位置不能对上,重新布置端子位置就可以
画线时要注意设置“普通捕捉”和“精确捕捉”的精度

楼主:
谢谢回答!
问题是这样的,新建一个工程,在上面画一条火线,在下面画一条零线,并激活布线器,调用元件,元件两端有连接标志,放下元件后不能自动连接到火线和零线上,把程序关闭后,再打开,重复上叙步骤,又可以连接,郁闷那?

网友B(2006-12-24):
兄弟,我也有你说的这个情况,就是元件两端有连接标志,放下元件后不能自动连接到火线和零线上,要手动画很麻烦的。不知解决没有???
 qq:546571731

网友C:
我的也是啊
就是关了再开又可以了
郁闷
是不是因为不是正版的原因啊

网友D(2007-01-23):
可以加我的QQ17818011
我想我可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