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2):
俺有个塑钢门窗加工设备,没有三相电,只有单相电,可我的设备有两个用于切割的电机是三相电的,功率0.75KW,我现在用电容分相,电机可以运转,但是,扭矩很小,电机的温度也很高,请问哪为师傅能帮我解决难题?谢谢了!

网友A:
用单相220V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
◆具有485远程通讯功能,方便工厂集中控制生产设备。
◆自动节能运行功能,根据当前负载自动调整输出电压,大大提高节能效果。
◆PG功能,可有效减小转速随负载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