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2):
主题:关于M440异地接电流表的问题
我们所选用的是两个440连用,一个做主电机用,一个做辅电机用,只有一个线380进线到主电机变频,辅变频由主变频的支流母线供电。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我把主,辅两个变频外接电流表(通过端子排的12 和13接线),但是有一个电流表不显示电流,另一个电流表的数值是两个电机电流的叠加量。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2006-11-01 22:03:39    发信   编辑   引用   收藏   删除

yming
侠圣
经验值: 1900
发帖数: 1265
金    币: 1900
  主题:回复:关于M440异地接电流表的问题
那是因为电流互感器套接在三相电源进线上。
你只能检查变频器各个有关电流的参数,看看那些是有值的,将它设定到输出模拟量端子。
2006-11-01 23:13:04    发信   引用   收藏

jhcewx
新手
经验值: 2
发帖数: 2
金    币: 2
  主题:回复:关于M440异地接电流表的问题
大虾,我的线是在440的端子排上接的,用的是12和13号线。这两个线号不是模拟量输出吗

楼主:
我还是不明白啊:(

网友A:
M440有两个模拟量的输出端啊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你可以在一个专栏中讨论到底,这样会比较连续。现在,我发现,你这个问题在许多的栏目里都贴了,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为此,我特意打了西门子的技术服务热线。回答是肯定的。MM440的电流检测传感器是装在输出侧的,也就是说,你这种情况,检测的输出电流应该就是实实在在的电机电流。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电机有电流,另一个电机没有呢?(如果确确实实是r0027的示值)很可能是你的共母线系统一个电机电动,另一个发电,而你在母线上没有设置制动单元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