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功能块

楼主(2006-11-02):
各位高手好,请问那位高手知道DB功能块自己是怎么生成或做出来的???
谢谢!!!

网友A:
DB是什么?

网友B:
DB 可以分成公用数据块和背景数据块,公用数据块是要自己建的,背景数据块可以自己建好,也可以在调用FB块的时候建立。具体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