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2):
求救!安装时“step7_v5.3”选项选不上,我按网上的安装说明,现装win2000_sp4(本身有ie6_sp1),再改系统语言,不行,消息队列,微软.net1.1也装了,没用!就是装step7_v5.2也是这种情况,真是苦恼,望各位大虾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A:
好象不用装net1.1吧,我以前装过,很好装啊,系统语言也不用改的.不过我一般都是干净系统安装的,不过真有点怪,我是买来的,直接安装5.3的就不行,得先装5.2再升级,可是卖给我的那个人却是可以直接安装的.这软件很怪.
你最好什么都不用改,就按软件界面上的安装提示上的操作看看.不行再想别的方法.

网友B(2006-12-23):
如果是5.3中文版的是无法在WIN2000下按装的,只能装在WINXPSP2下,或者你先接装一下许可证再试试。

网友C:
改注册表,启动一次改一次。

网友D(2007-02-28):
xp jiu ke 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