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2):
请问MM440变频器要求两线控制我控制图应该怎么做 现在作的是本盘设按钮电位器 PLC自动控制

网友A:
说得不清楚,两线控制什么?如果说单纯控制变频器的启和停的话,那么在PLC的输出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用常开触点,控制接端子5和9的接通和断开就OK。

楼主:
谢谢 我是这样子做的 不知道是不是两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