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楼主(2006-11-02):
各位帮帮忙:
     现在我用西门子CPU414-2DP控制与另外一个CPU300的站,CPU300站是控制皮带称下料的.我们想在CPU414-2DP站设置下料数量,通过CPU300站来执行.请问怎样进行编程?怎样让CPU300知道CPU414-2DP的下料数量.这个数据通讯又是怎样编程?
 急死人了!

网友A:
1 组态从站,300PLC,在其DP属性下定义300从站的通信接口区
2 组态主站,并将300PLC拖放到DP主站系统的Profibus总线上,同时设置主站的通信接口区
3 程序中分别调用SFC14,SFC15进行通讯
详细情况请参照《西门子工业网络通信指南》

网友B:
解决方案1:
                                           下料设定量
CPU414-2模板 DP端口(master)------------------>CPU300模板 DP端口(slave)   利用两者的I/0印像区来交换数据, 默认波特率 1.5MB/S.
----------------------------------------------------------------------------------------------------------------------------
解决方案2:
                               下料设定量
CPU414-2模板 MPI端口------------------>CPU300模板 MPI端口   利用Global Data来交换数据, 默认波特率 187.5k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