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2):
我是菜鸟,请教高手,如何将7.2V3600mA的锂电池降低到5V和3V???要保证能驱动移动硬盘及数码相机,方法越简单越好。最好能给个电路图及元件明细。先谢了!!!

网友A:
5V电压用一只7805便可,正面左边接7V, 中间接地,右边是5V 输出在接一只电解电容便可。
3V电压用一只电阻串联接在电路里,在用一只3。2V的稳压管,用一只电阻并联接在电路里,或者用一只NPN管用一只电阻串联在电路里,在接三极管的集电极,基极串接电位器在接地,在用稳压管并联在电路里,所用的电压只要调节电位器便可。

楼主:
谢谢二楼的朋友,不过7805的电流好像不够吧,另外用稳压管需要配什么规格的电阻及三极管呢?最好给个型号。

网友B:
7805的最大电流是1。5A,78L05是100MA,78M05是500MA

楼主:
7805输出要接多大的电容?如果在7805后串二极管可以降压到3V吗,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谢谢!

网友C:
7805在输入7V时是不会稳压在5V的.   最简单的办法是串联硅二极管,每个硅二极管压降是0.7V   根据电流选二极管的电流.  7V 降到5V 串联3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