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3):
我们的工控机可以同时使用两台映像管显示器来延伸显示区域,以提升工作效率,但现在只能用一台显示器了,另一台不能工作,主机里面有两个显卡,怀疑是显卡故障,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可以把两台显示器对调来试试

网友B(2007-03-03):
如果两台换一换还是不行,可能像windows里一样要设主屏和辅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