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以Modbus通信

楼主(2006-11-03):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用pro-face的屏,想用Modbus协议与单片机通信.请问在屏的GP设置怎么设定.以前Eb500的PLC类型中有Modbus RTU,可我在GP设置中找不到,直接选用Schneider的可以吗?其他地方有要改的吗?

网友A:
你只需要在人机软件里设置为MODBUS通信协义就OK了,至于单片机这边,你要编一个MOBUDS的协义就OK了。通信参数与人机软件里对应就OK了。其它的就靠你了!
祝成功!

楼主:
xiouxian前辈,你好!我用的人机软件是ProPBWin C-Package03 version 7.01,他GP里设置里没有具体的MODBUS通信协义,请问我应该用哪个?屏为主机.望回复,谢谢!

网友B:
GP与单片机通讯选用: DIGITAL ELECTRONICS Corp.的Memory LINK STO Type 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