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3):
 因为一台发电机的功率太小,又买了一台,但不知两台柴油发电机如何并网发电?!!
求教各位大虾了!!谢谢!!

网友A(2006-12-14):
只要电压频率和初相位一样就可以,并车3要素,并车也分手动和自动,自动并车安全系数高,且没风险,电压频率模块自己调节,当达到同步点自动并车,手动并车风险性高,看准同步表,当到达同步表11点位置时,按下并车按钮既可(应该是在12点的位置,但考虑到时间差的问题所以定在11点的位置,手动并车并不好的话容易造成发电机逆功率,也就是由发电机转换成电动机而造成飞车现象)

网友B:
两台发电台并列运行时,其要有一些保护装置才可以运行,比如逆功力,过流,过压,频率,

网友C:
太麻烦啦,不如换台大的来得方便

网友A:
我记得好象发电机有7大保护,过流,失压,过压,频率,零序,差动,逆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