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3):
各位老大:

  我单位有台设备现在出现一故障(A系列PLC),在程序中计数器C17输入条件满足情况下并在监控状态下看到其已经得电动作,但奇怪的是其输入触点都没有动作,请教各位高手指点。程序无法上传,我可以发到各位邮箱里面。

网友A:
一定是有其他的软点还在控制着输入触点

楼主:
什么能够控制你说的软点啊

网友B:
把程序发给我看看,我的邮箱是:opt_wgp@163.com

网友C:
是不是一直在复位呢?或者有无重复的C1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一直在复位呢?或者有无重复的C17

没有复位信号,也不是重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程序发给我看看,我的邮箱是:opt_wgp@163.com

我已经把程序发到你的邮箱里面了,你给看看啊。

网友D:
估计是还有没有复位的软控制点。
发过来看看    zxwwk@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还有没有复位的软控制点。
发过来看看    zxwwk@163.com

我看不到什么软控制点,难道是触摸屏吗。

程序我发到你的邮箱里面了。

楼主:
谁能回答啊

网友B:
奇怪了,你出的程序主程序都没有吗?全是子程序,它如何运行呀.没有调用的语句呀.确认就是这个程序吗?

网友B:
子程序的位置应该在FEND与END之间的呀.你的程序上我没找着FEND呀,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子程序的位置应该在FEND与END之间的呀.你的程序上我没找着FEND呀,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呀

是全部程序,是不是跟触摸屏有关系啊。(程序一共有7166步),你有QQ吗?

网友B:
我用梯形图逻辑启动模拟运行程序时出现这样的提示:"程序(MAIN)和(MAIN-SFC)存在同一号码的T/C线圈.请将设置值统一为起始T/C线圈的值",好象你读出的程序(PLC中)有两个主程序,除了MAIN还有MAIN-SFC程序存在,你原来的程序有吗,最初使的,不是现在调出保存的.?重新做做PLC程序清除或格式化一下,然后写入试试,好象是存在两个程序的.你以前有写过程序或其它写入操作吗?

网友C:
你换个计数器试试,比如C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梯形图逻辑启动模拟运行程序时出现这样的提示:"程序(MAIN)和(MAIN-SFC)存在同一号码的T/C线圈.请将设置值统一为起始T/C线圈的值",好象你读出的程序(PLC中)有两个主程序,除了MAIN还有MAIN-SFC程序存在,你原来的程序有吗,最初使的,不是现在调出保存的.?重新做做PLC程序清除或格式化一下,然后写入试试,好象是存在两个程序的.你以前有写过程序或其它写入操作吗?

这个程序是原来的程序,一直在用,我们没有改过,现在就是有这个小问题,并不影响生产,但我想要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该PLC同GOT970触摸屏一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个计数器试试,比如C40.

谢谢您的回复,暂时还没改(不影响设备主要的工作),只是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E:
有没有强行控制????
我的邮箱是dxnachql@tom.com
陈枫

网友F:
发过来我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强行控制????
我的邮箱是dxnachql@tom.com

程序已经发过去,请帮助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过来我看一看
npcry@yahoo.com.cn

程序已经发过去了,请看看。

网友G:
发过来我看一看
zhangjidongdtxz@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过来我看一看
zhangjidongdtxz@163.com

程序已经发了

网友G:
你用的是日本木材行业用的多层热压机的程序吗?三本的吧?

网友G:
3093步rst c17是否满足条件

网友H:
发过来我看一看

woailezhengwu@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是日本木材行业用的多层热压机的程序吗?三本的吧?

老大你真厉害,你怎么知道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3093步rst c17是否满足条件

C17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I:
我看看txm_0714@163.com

网友J:
发来我看看chenqa@tom.com

网友G:
我以前在环球木业电力部工作过,环球木业有三台这种热压机。

网友K:
wxf_4602318@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在环球木业电力部工作过,环球木业有三台这种热压机。

我们也有三台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