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3):
问题如图:

楼主:
t1,t2,t3 随机性

网友A:
好像不太可能哦

楼主:
可以实现的。。而且现在还在那边转着。。
这种思路是两种做法:
1、有反馈信号的:即由Y1-Y8 发送指令。。X0 接受信号的反馈。
2、不定时在线检测PLC-B   Y0--Y3 信号。
编程比较严谨。。复杂点。

楼主:
plc-a                        plc -b
ld m9036                 ld m9036
mov k2y0 d0            mov do k2x1
ld y0                       ld x1
and x0                    and mo
out                        out y0
m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