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3):
各位高手:有一问题要请教大家.我现在有两套系统分别是MARK-VI和SIMENS其中SIMENS作为主站而MARK-VI作为从站,其间通讯问题已经解决,用的是MODBUS-RTU接口.然后这两套系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再跟上位的DCS通讯(厂家未定).想问是否应SIMENS系统作为DCS的从站,其间是否还能够再用MODBUS-RTU接口通讯?还能提供那种通讯接口?需要那些硬件?
拜托各位啦!有什么好办法记得通知我啊!XIAOYANG5227@163.COM

网友A:
推荐:  Siemens PLC系统作为DCS系统的从站, 采用Profibus-DP通讯方法. 因为大多数DCS系统供应商都有支持Profibus-DP协议的板卡和通讯方案.

网友A:
去年, 我做过 S7-315 DP(从站)与日本横河 CS3000 DCS系统(主站)通讯的项目. 我在S7-300底板上装块 CP342-5板卡与CS3000 DCS系统进行网络连接. 项目的数据流要求: 160字节(send)/160字节(receive), 速率1.5Mb/s. 网络调试完毕之后, 客户长时间测试通讯可靠性, 该项目轻松通过网络的可靠性测试!

楼主:
对了.忘了告诉大家了,Profibus-DP通讯口已经用了,作为就地控制站已经和其配套的计算机连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