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6-11-03):
变压器并联使用的条件是:
1:一次二次侧的额定电压相同
2:各变压器的联结组标号相同
3:各个变压器的阻抗电压的相对值彼此相同
现在的问题是:
我使用的慑像头需要12v850电源  手头只有12v800mA和12v700mA电源各一个
问:我可以将他们并联使用么?

网友A:
在12v800mA和12v700mA电源输出口的各串入1N4001的二极管各一只即可。这样即可把12v800mA和12v700mA电源并起来了,只是可能低了0.5V,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B:
此变压器非彼变压器也!楼主所说变压器并联使用的条件是指三相电力变压器
而不是一般的直流电源变压器,你的12伏直流电源可以直接并联使用

楼主:
对啊
我说的是电力3相变压器

网友B:
电力3相变压器有几百毫安这么小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