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ID程序求助

楼主(2006-11-03):
S7-200 PID程序求助
本人想设计一段程序,请教各位高人!采用S7-200的PLC
由采集冷却塔的进出水温温差,经变送器传给PLC,在程序中设置温差为1~5度.经D/A转换后,传输电压信号给变频器,由变频器决定输给冷却泵的频率!
初步构想是:先找出1度的数字量.这个怎么计算?(是32000/变送器的测量范围?)
               采集来的进出水经PLC处理后的数据量差值是否大于5*1度的数据量
     再怎样呢?怎么用上PID,设定值为0.6(3/5度)

网友A:
1度的数字量取决于 变送器的测量范围及热传感器的量程
如:热传感器0-500度  变送器0-500度变0-20MA S7-200模拟量输入0-20MA S7-200数字量程0-32000
那么1度对应的数字量为:32000/500=64

网友B:
200有专门的pid控制程序,网上有现成的,你下下来就可以直接用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师!
但是如果热传感器0-100度  变送器0-600度变4-20MA S7-200模拟量输入0-20MA S7-200数字量程0-32000.数字量又是多少呢?如何计算!请赐教!
由采集冷却塔的进出水温温差,经变送器传给PLC,在程序中设置温差为1~5度.经D/A转换后,传输电压信号给变频器,由变频器决定输给冷却泵的频率!
初步构想是:先找出1度的数字量.这个怎么计算?(是32000/变送器的测量范围?)
               采集来的进出水经PLC处理后的数据量差值是否大于5*1度的数据量
  再怎样呢?怎么用上PID,设定值为0.6(3/5度)
请帮忙写上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