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3):
有一个高压罐,怎么用压力变送器把压力值传送给计算机呢?
有人有方案吗?越祥细点越好

如果再安装一个安全阀,在压力超过最大值后自动打开安全阀放气,那么用什么方案好呢?

这个问题:本人认为是最简单的工控,但本人初次接到这样的项目,真希望有好心人将我领进  工控的大门
先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先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如果用PLC控制,那从电气上应该不难,直接把压力变送器连线到模拟量输入模板上,在程序中读就可以!
     如果你想问高压罐上怎么放压力变送器,那我就不知道了,或者这是搞压力容器工艺工程师该掌握的。

网友B:
并不一定要PLC吧
容器如果需要测压和装安全阀,在设计制作时就会留有接口.只是你提供的压力变送器要和接口适配或转接.如果容器是旧的,可能会在进出管线加装.

楼主:
安装当然不用自己搞了,变送器现在有了,要求是电气部分要我来设计与购买,软件制作由我完成,现在我不明白我应该购买什么电气设备,有没有统一的标准

楼主:
通过几天的研究,基本方案现在算是搞定了。现在把方法说出来让同我一样的后来人借鉴。
因为点数少,用s7-200;224cpu 14I 10O;两个em231 ai 模块 一个 em232 ao
用pc/ppi 连线将pc 连接到 s7-200,在vb中直接读取。

网友C:
非常简单的项目,随便弄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