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3):
(无正文)

网友A:
等了多天,没有人回答,只好顶一下.
硅碳电热元件是用碳化硅作原料,经高温再结晶形成,它由发热部和冷端两部分组成.形状有棒状和管状等;结构分成粗端部,等直径,三相型,槽型,螺纹管等结构.
发热部表面额定温度为1450~1500摄氏度.
硅碳电热元件是把电能转变为热能,通过传导,对流及辐射,向炉内散发.其散发能力一般用单位表面负荷表示,简称表面负荷,即元件表面每平方厘米的瓦数(W/cm2).
硅碳电热元件的选用计算比较麻烦.这里就省略了.
硅碳电热元件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由于材料的氧化,其电阻值逐渐增大,因此在使用过程中须配备调压器调节供电电压以保持设备所需功率.由于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电阻老化回增至初始电阻的4倍,根据U=√PR计算,调压器的调节范围上限应该为起始使用电压的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