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电工,问一个很菜的关于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6-11-03):
刚去学了两天的初电,今天自己做了个实验,如图中这样,电路中用了一个2.2KΩ的电位器,发现无论怎样调,万用表中的电压都是一样,但换到电流档时电流却能随着电位器的调节而变化。这时有点不明白,记得老师说电阻器能降低电压的啊,究竟是我的接法错误还是2.2KΩ的电阻对电压起不了降压的作用呢?
还有一个问题:USB口能提供最大500mA的电流,是不是指短路它的+5V和GND时通过的最大电流是500mA?

网友A:
看看书吧.这种问题别人告诉你都没有用.

网友B:
这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理解欧姆定律,2.2千欧的电阻和万用表的内阻相比太小了
它的变化并不能引起回路中电阻有太大的变化,相应回路中的电流也不会有多大的
变化,所以你万用表的读数也变化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理解欧姆定律,2.2千欧的电阻和万用表的内阻相比太小了
它的变化并不能引起回路中电阻有太大的变化,相应回路中的电流也不会有多大的
变化,所以你万用表的读数也变化不大,
谢谢,先握个手。那么应该串进多大的电阻才能使到电压变化呢?电路中的电源是1.5V的干电池。

网友C:
路还很漫长啊

网友D:
并量电压,串量电流
USB差不多

网友E:
1.接错了 2.你理解不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并量电压,串量电流
USB差不多

网友G:
电压表你那样测只能测电源电压,所以不动.
引用 网友D:
并量电压,串量电流

网友H:
并量电压,串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