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3):
有一台130KW的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动行10几分钟后,碳刷和滑环就会很热,都超过100度有了.用的是J164型的含铜碳刷.定子运行电流220A.电流正常,没有超负荷.有次运行2小时后把碳刷架的绝缘材料都烧坏了.还有另外二台也是130KW左右.也有同样的现象,也是很烫.
 还有怎么能够测量出转子的电流?
 哪位大大能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A:
我对绕线式电动机接触的少,不过我想过热的原因还是碳刷与滑环的接触问题!

网友B:
建议改吧,改成线包的,维修量直线下降,,就是去掉滑环.真灵.

网友B:
我厂用的电机功率是185的

楼主:
3楼说的什么线包.是用晶闸管的吗?
4楼说的185KW的电机,碳刷和滑环会烫吗?定子电流是多少安?
还有就是大家看看怎么能测量出转子的运行电流

网友C:
主要原因是外部短路接触器的触点接触电阻大引起.

楼主:
外部短路接触器如果触点电阻大,电流应该更小才对啊?

网友C:
外部短路接触器的三组触点之一接触电阻大引起其它两组电流增大引起.

楼主:
我查过了,不是接触器的原因

网友D:
不是电流引起的就是磨擦产生的热量,可能是你们按装碳刷架时调节的对滑环的对应力太大了点.

楼主:
各位有没有别的看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