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3):
有一电机,需间隔运行五次,间隔时间不等,五次运行需自动完成,请问,该用什么元器件,应怎样接线,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去找一块钟控定时器,可实现分时分段控制

网友B:
用PLC控制就太简单了

网友C:
我觉得用时控器是最好的即便宜又方便,里面有10几组让你设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用时控器是最好的即便宜又方便,里面有10几组让你设置.
我同意。我以前管的部分公共照明就是用的它,可以直接控制小功率电器或者交流接触器。

网友E:
用时钟比较经济,

网友F:
用时钟比较经济,50大洋买个就搞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用PLC控制就太简单了
高!正真的杀鸡用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