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过期怎么办?

楼主(2006-11-04):
我的wincc授权过期了,再安其他的授权也不好使,还是显示过期,我该怎么办?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把系统时间改以下看咋样?

网友B:
打开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看看你的授权有哪些过期了,需要安装哪些新的授权,怎么会安装了新的WINCC全功能授权不能打开软件呢?
还是你是使用需要授权的功能而没有相应的授权呢?

网友C(2008-03-11):
请教:wincc的授权和step7的授权是一个吗?

网友D:
当然不是一个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