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提問

楼主(2006-11-04):
用什麼做定位完成標誌:當伺服馬達做較大行程運動時,可能脈沖已發完,完成標誌m8029已on,但馬達還沒到指定的位置,這種情況下還不能讓其它元件動作,也不能用m8147(FX系列的plc)作定位完成標志了,怎樣處理好啊?是不是加一個延時就行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机械是什么样的机构,伺服在系统发完脉冲后延迟的时间应该在毫秒级,这和伺服的哪些参数相关我就说不明白了哈,一般的机械在你的PLC发出指令后也不会这么快到达指定位置的,PLC本身的扫描周期也是好几个毫秒

楼主:
呵呵,我用伺服馬達直接驅動絲杆,絲杆上有工作台我現在不知道用什么做標誌(已到達目標位置了)
我的要求是:馬達先走200mm,再回200mm處,再走100mm,气缸動作一下,馬達走0.5mm,然後有個气缸動作,再走0.5,氣缸再動作,重復0.5mm共20次,結束一下週期,程序我在plc上是可運行,實際行不行我也沒底,我是第一次啦!多給點寶貴意見!幫幫我

楼主:
如要求精度在0.001MM,一定要加1PG嗎

网友A:
“馬達先走200mm,再回200mm處,”这个不是很明白哈,这岂不是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吗?回零消间隙用?我的理解是伺服从零位送出去100mm,然后往回走0.5mm,气缸动作切掉这0.5mm(或是其他动作),然后再回走0.5mm,气缸动作切掉这0.5mm....如此循环,送了20次后工作台回到零位,一个循环结束,是这样的吗?气缸的动作速度不会很快的,至少是在零点几秒吧,气缸动作到位的时候伺服早就定位稳定了。

网友A:
我的感觉1um有难度了,两三个um还可能,关键是机械方面

楼主:
大致是這樣的,馬達先走200mm,再回200mm處不是消零的,先走200mm是去啟動一個机构,我想如果只是0.5MM的距離應該可用M8029或M8147做標誌,但如行程太大,又怎樣呢?

0.001MM是一個絲

网友A:
0.001mm不是一个丝,是一个微米,这个我还是清醒的哈。楼主的脉冲频率多快呢,至少是几十K吧,你那个200mm需要的时间都还不到1秒钟,所以不用担心伺服还没到位的。脉冲当量做到半丝就差不多了,如果没把握可以两三个um就是

楼主:
那是我搞錯,我要一個絲的精度就行了,那麼我的擔心是多余的,三克油!有機會我請吃酒,我在東莞

网友A:
我常到处跑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过来了哈:)

楼主:
那太好了,到時候我再跟你學几招,可先通知我的QQ是676816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