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1-04):
哪位老师能介绍一下安川变频器的原理   我用了好几年了  也不是太了解   只知道它是四象限运行 具体的四象限我也不是太了解    而且我用的是一拖一的  也就是一台变频器代一台电机  但这两台变频器不能互换  一台重200多斤  有时坏了一台  不好判断  因为坏了一台也判断不准  有时还得把另一台也得换   我是煤矿工人  变频器是我们从地面抬着下井  有时路程达到7公里 还有上山 路又难走 好累啊  希望老师们能给讲讲  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器原理都是一样,找本专业书看吧,论坛里我发过变频原理的帖子。

四象限就是输出回馈几个动作推荐你看下电力电子或一些电工基础书籍

网友B:
看一下说明书,将变频器设成面板控制,启动一下,如果能启动应该不是变频器的故障。
然后再试另一台,以次判断。
仅供参考。

楼主:
老师  这两台变频器是同步运行的  一台坏了  另一台也不能运行  他俩都是由一个PLC控制   如果一台坏   这另一台也不能工作   问题就在这了   怎样才能确定是哪一台坏 啊     我在判断时  也是靠运气   但有时点子低

网友B:
同步的,是不是用一个信号控制两台变频器,
将一台的控制信号断开,空载运行试试,来判断哪个是坏的。

楼主:
谢谢啊      到时  我试试

网友C:
老师  一拖一的变频器加减速的时间怎么修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