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4):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
单项电度表的安装 和空开 漏电保护器的接线
是怎么样接的
最好是画一个图 可以吗
谢谢 大家
      有你载我身边就好了

网友A:
太麻烦,身边没有现成的!其实电表的接线和空开及漏电保护器没啥关系,只是从其端子上引个信号,置于图,随便查查单相电表的说明书都有!

网友B(2007-10-17):
查单相电表的说明书

网友C(2007-12-19):
这个太简单了点qq47644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