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4):
直流电表显示为什么要串个分流器 ,如果不串个分流电阻电流表就不能正常的显示

网友A:
为了减少分流电阻造成的压降,国家标准规定分流电阻的压降为75毫伏.无论电流多大,其相应的分流电阻的压降均取75毫伏为满量程的电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