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4):
拜托各位大虾,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电路图如下所示,冷却风机之后接的是风扇,风扇已经有一端接上零线了.
  此电路的作用是为风扇调速.通过单片机编程,我让可控硅在正弦波的1/4处和3/4处导通,以获得降压输出,从而使风扇半速运转.
  但是在半速运转时,可控硅发出"滋滋"的响声.
   (注意,是可控硅的响声,风扇没有响声,运行很平稳). 我也觉得奇怪,可控硅怎么会发出响声呢?

  后来我换用灯炮,还是有响声.请问大家这是为什么呢?
  经过实验,发现在电压较低时开通可控硅,声音会变小,是不是可控硅开通时电压的冲击造成的响声呢?
  说明:电路左边是光藕,用来与弱电信号隔离.光藉之后是一个驱动芯片,提供驱动电流.

  万分感谢.

网友A:
会不会是可控硅的耐压值太低的缘故?我猜想那个"滋滋"声可能是可控硅在截至瞬间的反向峰值电压击穿的声音。
另外,我认为你可以采用过零触发,用减少每秒导通正弦波个数的方式来调速。这样同时可以减少由于移相调压带来的电机噪音。

网友B:
该图本身就是"过零触发",典型的SSR(固态继电器)电路!
MOC3021就是光控双向过零触发器,不是光偶.但其耐压仅200V.应该用MOC3041,耐压400V的.
驱动电流要求为5~10毫安.单片机提供的5V电压,通过1K电阻后,光控双向过零触发器的驱动电流仅为3毫安左右,限流电阻应该取330~470欧姆,可以达到要求.

楼主:
谢谢指导.
  其实我的电路前面驱动光耦部分已经有一个驱动芯片ULN2003,专门提供驱动电流用的,所以驱动电流已经够了.
  而耐压方面,我不太清楚.应该经过分压后,200V的耐压已经够了吧.
  这是一个微波炉项目中控制风速的部分.我负责软件,另外一名同事负责硬件.目前软件已经做好了,就是出现半速运转时有可控硅有声音的现象.我利用空出的时间查一查这个问题,顺便可以对硬件加深了解.
  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如果是击穿的话,可控硅就坏掉了,不可能还可以调速.该可控硅耐压值是600V,并且反向截止时的电压才20V~100V左右(风扇的话过零之后有小段续流,灯泡的话过零就断了,反向电压几乎为零).所以应该不会击穿。
  你说的那个方法不太好,因为那样的话风扇开开停停,对风扇并不好.而且我现在用的是同步电机.必须保持频率在50HZ.
  我已经试过开通一个周期,关断一个周期的方法,风扇确实已经降速运行了,不过善不太好,感觉有震动(开开停停),远不如开始的那种调速平滑.
  附图为带驱动芯片的电路图.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可控硅的耐压值太低的缘故?我猜想那个"滋滋"声可能是可控硅在截至瞬间的反向峰值电压击穿的声音。
另外,我认为你可以采用过零触发,用减少每秒导通正弦波个数的方式来调速。这样同时可以减少由于移相调压带来的电机噪音。

楼主:
顶一顶,我还没解决问题呢,就已经掉了.晕.
顶一下,掉下去了,都找不到了啊.

网友A:
用可控硅调交流电机的速度的确有难度,因为它要么改变了正弦波形,要么减少正弦波的个数,这两者肯定回带来转速不连贯或噪音,这也是刘老师近几天在本电工论坛上想证实移相调压的缺陷性的道理。据我所知若要稳定地用可控硅调交流电机,跑不出用变频器的原理。或者要么电机采用直流电机。否则总有缺陷,要么采用折中的办法。

楼主:
  我使用的是交流同步电机,虽然改变了正弦波形,但是电机没有任何的不适应,运行很平稳,无论是导通角选在90度,还是选在100度,或者是120度,都没有风扇运行不平稳的问题.
  我的经验是,对于交流同步电机,只要不减少正弦波的个数,既不要导通一个周期,关断一个周期,在一个周期内控制其导通时间,是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的,电机运行很平稳.所以关键性的问题是:不要改变频率,波形上下要对称,即对X轴对称.
  而我现在碰到的问题不是风扇不平稳,或者是有噪声,而是可控硅本身会发出响声."滋滋"的响声肯定会给客户带来不好的感受.
引用 网友A:
用可控硅调交流电机的速度的确有难度,因为它要么改变了正弦波形,要么减少正弦波的个数,这两者肯定回带来转速不连贯或噪音,这也是刘老师近几天在本电工论坛上想证实移相调压的缺陷性的道理。据我所知若要稳定地用可控硅调交流电机,跑不出用变频器的原理。或者要么电机采用直流电机。否则总有缺陷,要么采用折中的办法。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那有没有谐波,或者可控硅的频率要求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拜托各位大虾,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电路图如下所示,冷却风机之后接的是风扇,风扇已经有一端接上零线了.
  此电路的作用是为风扇调速.通过单片机编程,我让可控硅在正弦波的1/4处和3/4处导通,以获得降压输出,从而使风扇半速运转.
  但是在半速运转时,可控硅发出"滋滋"的响声.
   (注意,是可控硅的响声,风扇没有响声,运行很平稳). 我也觉得奇怪,可控硅怎么会发出响声呢?

  后来我换用灯炮,还是有响声.请问大家这是为什么呢?
  经过实验,发现在电压较低时开通可控硅,声音会变小,是不是可控硅开通时电压的冲击造成的响声呢?
  说明:电路左边是光藕,用来与弱电信号隔离.光藉之后是一个驱动芯片,提供驱动电流.

  万分感谢.

调光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做过调光,没有你说的饿哪个问题,现成的电路很多的

网友B:
在可控硅的触发极与A2间增加一只门限电阻试试.100Ω~47KΩ.
阻值大,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差;阻值小,灵敏度低,抗干扰能力好.

网友A:
请问在采用减少正弦波个数来调速到慢速的情况下,那个可控硅还有"滋滋"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那有没有谐波,或者可控硅的频率要求高啊

我用示波器看过了,基本上波形挺好的.没有什么毛刺啊,什么的."或者可控硅的频率要求高啊"什么意思啊?

楼主:
不太懂啊.
引用 网友B:
在可控硅的触发极与A2间增加一只门限电阻试试.100Ω~47KΩ.
阻值大,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差;阻值小,灵敏度低,抗干扰能力好.
不好意思.请问前辈,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A2是哪个极呢?
谢谢 .

楼主:
这种减少正弦波形数目的方法并不可取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采用减少正弦波个数来调速到慢速的情况下,那个可控硅还有"滋滋"声吗?
  由于是同步电机,所以这种方式并不可取,我曾经试过给一个周期,停一个周期的方式,这样虽然可控硅不会再响(因为这样是全导通---截止---全导循环,因此不存在说截取波形的问题,当然也不会有响声.)但是电机运行有震动,因为开开停停的缘故,运行感觉并不平稳.并且理论上同步电机应该保持在50HZ,而不是随便更改频率.
  现在我试着把并在可控硅两端的电容拆掉,结果没有响声了.看来方向便是将两个电容的大小调小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吗?我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可控硅两端并上电容,便会发响声.难道是在开通瞬间电容放电造成的冲击电流给可控硅带来的噪声?
    还有就是,可控硅两端并联的RC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C:
可控硅的频率是指可控硅        工作时的开关时间可分为快速可控硅和普通可控硅,,快速可达1微秒  ,普通的为6微秒
阻容保护主要是当出现因雷电或者突然跳闸,断路等影响的过电压时,回导致管子损坏,因此采取过电压保护
阻容保护很多书上给出了很多的经验值,但是我不知道选着不当回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谢谢.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的频率是指可控硅        工作时的开关时间可分为快速可控硅和普通可控硅,,快速可达1微秒  ,普通的为6微秒
阻容保护主要是当出现因雷电或者突然跳闸,断路等影响的过电压时,回导致管子损坏,因此采取过电压保护
阻容保护很多书上给出了很多的经验值,但是我不知道选着不当回出现这样的问题!
谢谢你的分析,不过我经过计算之后,发现该RC网络对过电压没有抑制作用,不过当突然的尖锋到来时,倒是可以吸收一部分的电流,从而减少通过可控硅的大电流,起到防止过电流烧坏可控硅的作用.

楼主(2007-03-28):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的关注!
今天来看看文章,发现没有更新.此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的关注.
  其实就是将可控硅两端并联的电容调整小一些.
  之前的响声就是因为可控硅两端电容过大,造成大电流的充放电,冲击电流引起"滋滋"的响声.所以将电容适当减小就可以了,当然,要保证吸收谐和波的需要.

网友D(2013-12-16):
回复 楼主:
大师,小弟也在做一板可控硅调光电路,可控硅也有滋滋声,请问怎么调整电路去除的?

网友E:
应该是谐波噪音,将C20的容量改为104,或105,同时增大限流电阻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