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4):
要求是四台电机自动在一用三备的态下运行,一台电机工作一定时间(原定是8小时<考虑模拟方便比例缩小了时间>,自动切换到下一台,如此循环至运行命令停止.另外在任何一台电机出现故障时能自动切换到另一台,继续按循环程序运行.
程序编好后,发现基本功能还可以,就是故障时可以切换到下一台,但在余下三台运行完后,就卡在最后一台电机上了(一直运行),无法再循环.
请帮忙怎样改正,用JMP(跳转命令)是否可以

网友A:
你是需要在故障时,余下三台运行完后,先有故障这台电机你要加入这次循环还是不加入这次循环,还是用余下三台循环?

楼主:
我是想:先有故障的这台电机在没有排除故障前,不加入运行,只用余下的三台运行,在排除故障时(比如热保复位),可以加入运行.谢谢!

楼主:
另外上传的程序文件,我再下下来,也打不开了!不知可以用什么办法可以打开?我在网上好像看到说把bak还是CPT文件删除,就可以,我逐一试了一下都不行,晕!